雷击后有线网卡不好使???

楼主(2011-10-03):
CQ35的本子,雷击后有线网卡不好使,网卡芯片是RTL8111,测其+3V_LAN电压为2.65V;+LAN_VDD12为1V左右。3V的有些低,VDD12正常是不是应该12V啊?另外27脚LPT_RST为3.3V;15、16脚HSIP,HSIN电压为0V。网卡芯片换了一个,不好使,难道是南桥的事?求大侠,高手指教

网友:
你再仔细的看一下网卡周围的电路,有没有什么电阻电容被告烧坏了的。还有那个网桥和75欧电阻。网卡取了那些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呢?

网友:
所为的不好使,是指的是什么,不能上网,还是网速有问题,还是有时能上网,有时不能呢,没看明白

网友:
应该要先换防雷芯片   也就是网卡芯片   试下啊

网友:
我也正好有一个是雷击网卡坏的,楼主修复之后回复一下,学习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网卡芯片坏的多,,,换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老断网还是就上不了网了      不行就插个独立的

网友:
换网卡 解决问题啊

网友:
网口是否损坏

网友:
这问题简单啊  3lan 只有2.6肯定不对的  查它那个转换电压的MOS管,很容易坏 雷击的

网友:
先看能不能找到网卡。还有防雷击芯片容易坏。

网友:
网桥有没有坏呀

网友:
10楼的哥们说的对,将MOS管DS短接后,本地连接出现了。看来哥们有这方面的经验啊。

网友:
虽然我后来是自己找到并解决的,但回头看到了你的帖子,很佩服你的经验。

网友:
怎样把“求助中”改为“已解决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