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1N开机七八分钟后一闪一闪

楼主(2011-10-03):
三星711N开机7八分钟后出现一闪一闪每隔5秒钟闪一下,加了根高压条不可以。5V正常  15V为13.59V 换了电容和光耦。现在故障依旧。求高手出绝招。。  注我用笔记本单根高压条点的时候能正常使用)

网友:
高压变压器附件的滤波电容器应该换掉。

网友:
以前在老师那遇到过一台,也是不定时闪屏。强加开屏信号,看看到底是谁的毛病。

网友:
灯管漏电,先换灯管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 说下怎么修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