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10散热铜管烧死引起的断电后不能开机

楼主(2011-10-03):
接到一台上次在我这里更换过显卡的用户,原来客户机器是开机后花屏死机,显卡问题,直接交换换成G86-631显卡(原来的独立显卡是G86-630-A2),后客户反应玩游戏CPU温度高,断电后还开不了机,拆开检查,检查不出任何问题,显卡与散热片已加过0.5的铜片。更换CPU还是同样现像,开机后一开始是60度,CPU风扇改成长转后,感到风扇没什么效果,CPU温度与显卡温度还是一个劲的往上升60度-70度-80度,我索性把风扇把拔掉结果还是一样的现象。我想可能是铜管坏了,我用手在铜管的散热片另一端一摸感到没什么温度,另一端烫得要死,这下肯定是铜管烧死了,于是订了个新的铜管,装上去哟那个温度CPU43度显卡52度。终于搞好了。
像有许多机器在显卡坏的了同时,由于温度高可能引起铜管烧死,这一款机器可能是还有一个原因是铜管设计过长也可能是一个因素。建议大家对CPU或显卡温度过高,在散热片处理好的同时也要注意铜管不导热引起的高温。

网友(点评):
还有这种事 以前没听说过

网友:
应该是内部的热传导气体泄漏了,以前做过内部充氟利昂的。

网友:
以前没想到过这方面,谢谢楼主提醒啊
呵呵

网友:
是哦,像碰到这种机器,就得仔细观察,才能条条大路通罗马

网友:
学习了,好样的

xiaoye7420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错,可是怎么冲佛里昂呢那铜管表面上不有水吗

网友:
我上次也是遇到的联想Y430的,客户说看电影2分钟就死,我拆机摸铜管,不烫,在往CPU那摸,很烫。细心可以少走很多弯路

网友:
学习啦!!下回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!

网友:
请问铜管内部是什么组成的?

网友:
学习了,这样的问题还是要多注意下才行,不然就会走很多弯路了

网友:
用电钻钻个小孔.弄点易挥发的液体进去.再把孔焊好.不知有效果不?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一个IBMT42温度高。也是铜管坏了。

网友:
铜管烧死还真没遇到过,谢谢楼主提供分享。

网友:
不知道铜管里到底是什么,液体么?

网友:
就是阿  铜管理到底是什么啊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联想Y430因为散热处理不好导致开机数秒掉电的! 也是换铜管和铜片解决!

网友:
学习了 !以后可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啦!!!

网友:
弄过一个华硕的机器也是这样的。。铜管坏了。。。风扇吹出来是热风。。。CPU上面烫得很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1-10-6 11:22):
写错了。。风扇吹出来的是冷风。。。但是CPU上面的铜管附近是热的

铜管坏了,你吹出来的还是热风?别误导大家

网友:
还真是第一次见识这种现象。。

网友:
IBM T60的机器是一样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