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HP DV5 和ASUS上网小本的 不加电问题~附带一套HP DV5 的全套PDF文件~

楼主(2011-10-03):
HP  DV5的这部笔记本已经发帖问过一次了,症状是 有待机不加电,待机下有3.3V  和5V  开关没有坏,怀疑IO,NQ有问题,加焊过一次NQ,故障依旧。
检查过IO接地脚,和图纸上一样,没有短路,检查过IO连接开关的脚,3.3V的电压,按下开关瞬间有跳变,现在能确定的是 IO确实能收到 开机的信号,IO本身没有严重短路的地方,但是IO给NQ发出信号的脚 不知道叫什么,也不知道该怎么测, NQ给IO的 脚回的信号也不知道叫什么,该怎么测, 只听人说过  查看一个 SLP 3和SLP5的 信号,估计可能是接触睡眠的信号 ,但是查了图纸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名字。
由于本人从来没系统学过这种 级别的维修,所以希望有人可以帮帮忙,告诉我一下这样不加电的情况,想判断IO的好坏,该怎么去查找问题, 同时附上了HP DV5这款笔记本的全部PDF文件,希望也可以帮助到其他在修这款笔记本的朋友。

另外一台 ASUS的 上网小本,也是有待机不加电的情况。 待机有3.3v  5v   IO型号为KB3310QF     希望有朋友给一个完整的 处理不加电问题时的思路~~   我这里没有刷BIOS的东西,所以没法先刷BIOS来尝试,上电时序的文档我有下载,但是没有找到HP的上电时序,不知道是不是以板子的工厂代工名字来命名的,也希望有人能告诉一下, 上电时序下载的是 KING超电脑 上传的那些。
最近手里有3个不加电的本,感觉都像是同类问题,另外一台是 飞利浦的笔记本。 完全都没见过。暂时没有思路去弄,先把这两台弄清楚再看了。 希望有好心人 ,仔细的教教我。多谢了~

HP DV5

网友(点评):
查rsmsrt#这个信号,一般电压是3V左右的

网友:
你查一下rsmsrt#没有。

网友:
rsmsrt# 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的,待机时 多少V是正常的,开机后电压会变成什么样

网友A:
3.3V,南桥的复位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.3V,南桥的复位信号

这个是哪个脚,复位是用 诊断卡来查吗

网友B:
这种机器,以目前的这种知识状况,建议送修吧,别无它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机器,以目前的这种知识状况,建议送修吧,别无它法

没有其他地方可送修,我是在国外的,这里就我们一家,实在修不了的就是换主板了。一般老外都不在乎,只是我想多学一些经验,才发帖来问问,  希望能有朋友帮着解答下。

网友(点评):
啊,国外啊,听说国外很富,还有人修电脑啊,不是坏了就扔的吗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机器,以目前的这种知识状况,建议送修吧,别无它法

我们这里修不开机的本 一律报价900 ,修不了的换主板报价1500  换主板有成本,所以尽可能还是修出来,有利可赚。

网友:
朋友,请问你在那个国家/.维修的利润那么大?   我QQ 291539440,可以私聊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