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526AMD集成板到1.2A上不去

楼主(2011-10-03):
做过北桥 电压基本都出来了  但是电流上到1.2A就0.01A的往上涨 但不开机 具体哪里问题就不知道了  求帮助啊

网友:
打波看跑马了没?一点点上升的话是CPU在发烫

网友:
你量一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,coms电池电压低于2.4v就不行了,一般换个3v就ok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先BIOS 然后北桥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