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25L插原装电源 会黑屏

楼主(2011-10-03):
一DELL PP25L插原装电源开机 显示 到LOGO画面过了一半 就黑屏 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?????????插配用的就能过去《很少会过不去》 哪位大大 有碰到过
黑屏

网友:
看一下主板的电源接口,我以前遇过一次这个问题,虚焊造成的,因为原厂的口正好,并且还很紧,换上替代的,不是那样紧,所以不多出现这个问题,就是想这些,不知道对不对,专家们别笑话啊

网友:
有可能你这个原装电源有问题,有没有换另外一个原装电源试试呢

网友:
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用代用的也有时候会黑屏呢

网友:
负载不动。代用的电源会有一些莫明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谢谢 了 我去换个试试看 还有 是不是所有戴尔大头19,5V的原装电源都可以通用啊

网友:
DELL 原装19.5V的电源也分65W和90W的,好象最新的机器同样是90W的电源,用老电源也可能会提示报错

网友:
dell的适配器就是怪啊

网友:
不是电源的问题 是主板 我换了好多个电源都会黑屏

网友:
黑屏是怎么黑屏?死机了吗

网友:
不是死机 是没显示了 CPU没工作了 CPU没有核心供电 电流掉到0.3左右去了

网友:
谁碰到过啊 ??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