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适配器请教

楼主(2011-10-03):
DELL D630的适配器。说下过程吧。适配器的线有点接触不良,要重剪了一段焊接。没拆过打开的时候太过于暴力,开了盖子掉了2个电容出来,4方形的应该不分正负的吧?焊好线接电后发现不通电。跑线。发现电感到整流桥的脚断了两条。补焊。上电后适配器的电源指示灯亮了,然后慢慢灭了。用表笔检查。电压。发现已通电就从16V慢慢的降下来。变压开关引脚的磁石有些破裂了,应该没什么影响吧?变压开关进的电压有200V  出来的脚全部通地,正常不?适配器本身是好的,暴力导致现在的问题.现在找不到思路,求解.

网友:
发过来帮你修吧。

网友:
换一个才几十块钱!!!

网友:
换一个吧  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 这种情况有图纸还好修点 没有就算了

网友:
去买个二手的吧。我们这儿也有

网友:
输出线应该有3根,其中2根线是屏蔽层,一根是芯线。3根线绝对不能短路。检修时一定注意!

网友(2011-11-03):
不懂,还是请高手来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