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掉电

楼主(2011-10-03):
接到机器故障是 有时不加电 有时能加电进系统一切正常,拆开主板之后发现1632供电芯片有进水痕迹 清理之后试机故障现象为 加电掉电 电流到0.5A左右 三个指示灯全亮 持续5秒钟掉电  查各电压都已经出来了 CPU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网卡重新做过球 北桥加焊了 南桥换了故障依旧  现在没有思路了 劳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小弟先谢过了...

网友A:
如果是独立显卡的,0.5A显卡供电应该还没出来

网友:
DELL 1505也是差不多这种故障,还没修好。

网友:
LZl量电压的时候
所有供电点都量了吗?
所有RUN状态下的电压都稳定吗?
相关PG信号正常吗?

就像月饼说的,“所有电压都好,该修的修了,该换的换了”, 这还用问吗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啊!之前也由一个三灯全闪的,就是内存这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北桥一起换吧。。。说不定就好了!!!

网友:
内存是第一排除元件 昨天修了一个NC8000 开机掉电就是内存引起的 今天这个D600没这么简单

网友:
刷BIOS资料可能能好

网友:
那它是独立显卡的吗?

网友B:
如果是独立显卡的很有可能是这边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可能忽略了内存槽也是这款机的通病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独立显卡的很有可能是这边的问题

是独显的 你说是哪里有问题?请详细一点

网友:
cpu重新上上

网友:
DELL 600或505等这几种系列的机子差不多都有这通病,我有换 CPU供电修好过几台,内存槽虚焊搞好过几台,现在还有两片静静的躺在料板箱里,现在好像淘宝并不贵吧,两三百块钱一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独立显卡的,0.5A显卡供电应该还没出来

有显卡供电

网友:
修板要细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