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35开机掉电修复

楼主(2011-10-03):
简单修复一台CQ35  现象:有待机,触发掉电。
一个字“ 拆 ” ,上电  测+3VALW  +5VALW都正常 按触发开关立即掉电 可能有短路。 断电,对照图纸测量发现U32场管S极输出对地阻值为零 这是+5VALW 转+5VS 的 。
看来是+5VS供电的某处短路,观察一翻,板上无明显烧坏的器件。+5VS供电的点很多, 拆了两个怀疑的电容无果, 直接烧鸡 ,相关芯片也无明显的发烫。 看来是某个电容严重短路。继续查图纸拆电容,终于在光驱接口旁片拆了一个电容后不短路了。那个电容原来正好是被耳机插孔转接线挡住的。 上电—开机—正常—收工。

网友(点评):
相当顺利啊。定位也准

网友(点评):
LZ够细心的

网友(点评):
找到问题点,死活也要搞出来

网友:
真厉害,这样的故障感觉很难查。

网友:
小弟也在学习中,我学习了

网友:
这种电容短路的,,真的不好查哦!!!!

网友:
恩  虽然不是很懂。。但是了解大概

网友:
电容一般烧机烧得出来啊,是不是说被线挡住了没摸到啊。

网友:
烧鸡大法这回没有灵验啊  哈哈

网友:
对地短路0欧时,可能是烧不出来。有个2欧以上烧了坏的地方温度才会比较高的。

网友:
这个……钱来的真是容易喽,(呵前前那可要相当的功底喽)

网友:
有得电容短路是烧不出

网友:
可以看电流看得出来的呀

网友:
烧机的话。。严重短路的烧不出来?

网友:
学到很多,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如果是我遇到这种问题肯定会束手无策啊,无奈.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电容短路的 电击法也电不出来  只有慢慢拆

网友:
您没有用触摸大法吗?我一般都用手背去摸。

网友:
烧鸡好吃哟。呵呵呵,下次记得要烧机了。

网友:
谢谢,学到好多东西

网友:
不错,非常好的技术

网友:
電容短路的查修~~ 利害利害

网友:
电容短路应该能烧得出来的,要是桥短路有时就烧不出来了。

网友:
接的电容和元件真是不少,真是不好查的。

网友:
楼主好耐心  佩服楼主  耐心好啊

网友:
这样找电容犹如海底捞针,有没有别的方法找短路呢

网友:
是啊 电容短路 真不知道是哪一个  好多啊

网友:
U32这个场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?

网友:
烧鸡大法很好用。

网友:
遇到短路值为零,一般比较难直接烧得出来,还是用拆字决快些!~~

网友:
一个一个拆

网友:
这个故障不好查。。

网友:
烧鸡是不是指的电击法?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个d620的机器,大电流  烧鸡烧不出来  有8颗电容是短的,运气很烂到第七颗的时候才对

网友:
电压出不全或者有短路的电压都会掉电吧  有的不上内存掉电 有的不上CPU掉点 不上散热片也会掉电 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

网友:
0欧确实烧不出来。1欧就可以。

网友:
修机就得仔细才行

网友:
学习了,短路一般电容问题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,烧鸡大法可以很快的解决

网友:
楼主对电路的理论肯定也是蛮好的不然没有这么的快

网友:
烧鸡大法也有不灵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