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OSTRO 1400键盘失灵的怪现象?高手请时

楼主(2011-10-03):
接部顾客 的1400机键盘失灵,进入界面不断时不时跳出各种软件,按下键盘又跳出不同的对话框,本以为是键盘问题,断开键盘还是一样,不知哪位高手遇到这种情况,指点下小弟。谢过了

网友(点评):
重装下系统看看,

网友:
触摸板什么的还有调节音量排线什么的全去了。

网友:
裸板试下,板上看不是脏了,拖下EC。

网友:
DELL 的机器我也曾经遇到过,把触摸板和音频快捷键的那些线全拆掉,再试下,应该就好了!

网友:
旁边的触摸板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