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0A不是通病的问题

楼主(2011-10-03):
前两天接到一机器,客户描述以前不亮的时候自己拆开放电就好,情况多了之后他自己直接从CMOS就飞了两根线出来了,不行就短接下,现在是短接也不亮了。(我不得不佩服这家伙的能力,难怪维修界越来越不行,大家应该都知道为什么了吧。)先传个图看看
拆机,电流只有0.45不动,无跳变(插不插内存一样)。一看到这种电流,我就感觉CPU还没过。先量了一下各大供电电压,都有,但是没有CPURST#。CPURST#是由北桥发出的,它是南桥发出PLT_RST#来复位北桥,北桥正常后发出CPURST#来复位CPU。量了下PLT_RST#无高电平,那就直接量南桥的工作条件。
南桥要工作的话,首先两大条件,VRMPWRGD和ICH_PWROK必须要有高电平,才会发出PLT_RST#。VRMPWRGD是由VR_PWRGD_CK410#通过非门转换得到的高电平,量了一下有了。ICH_PWROK是由CPU的PGOOD和EC的PWROK通过与门得到的高电平,量了一下也有了。PLT_RST#到北桥之间有个100欧的电阻,我不确定是谁影响了,就断开电阻,发现南桥还是没发出来,心中暗喜,南桥挂了,二话不说,上BGA,把GBM给换了,满怀希望的上电。。。结果涛声依旧。哭了,怎么可能!忽然想到还有时钟。量了一下大时钟有14M的波形,但当我量到给南桥的14M_ICH没有波形,哈哈,问题找到了,还是来查时钟芯片的条件吧。就在我量它供电的时候问题就来了。它是由+3VRUN经过L25后发出来一个CLKVDD和VDDA_CR,就当我量VDDA_CR的时候发现只有1.几V,它当中经过了一个2.2的电阻R209

,直接把电阻换了,上电VDDA_CR电压有3.3V,电流也上去了,量了下CPURST也出来了,接屏,亮了。到此机器修复。顺便量了下南桥的波形,很标准的14M。

如果有什么写的不对的地方,希望大家指点一下。

受到警告 2#

网友:
不错啊,值得学习 学习

默默修板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很了解电路,应向你学习

网友:
以后遇到这种故障也查下时钟对不对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时钟导致南桥不发复位少见。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经验分享  楼主思路清晰

网友:
高手也走弯路啊

网友A:
请问一下楼主CPURST#和PLT_RST怎样去量呀,CPURST#用假负载吗?还是北桥与CPU之间有测试点呀。PLT_RST是南桥与北桥通信没法用假负载,如果中间没有测试点那怎么测呀。

网友B:
楼主 我有修过两台电脑都是GBM的南桥 时钟不正常都可以发出南桥复位    一台是东芝的 时钟芯片被拆掉了 但南桥复位还是出了  一个夏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 我有修过两台电脑都是GBM的南桥 时钟不正常都可以发出南桥复位    一台是东芝的 时钟芯片被拆掉了 但南 ...

多谢朋友,有可能是代工的不同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楼主CPURST#和PLT_RST怎样去量呀,CPURST#用假负载吗?还是北桥与CPU之间有测试点呀。PLT_RST是南桥 ...

当中都有元器件测试的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学习

默默修板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也很细,时钟导致南桥不发复位少见,

网友:
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修机高手,有几年修龄了?

网友:
这是个很好的贴子,问下楼主,南桥正常工作,要有几个时钟呀?

网友:
看来楼主 思路相当清楚啊,每一步都很有针对性

网友C:
想问一下楼主,到底南桥那些条件满足了才能输出PLT_RST#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想问一下楼主,到底南桥那些条件满足了才能输出PLT_RST#?谢谢!

供电,时钟,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问的是具体信号,例如你说的VRMPWRGD和ICH_PWROK,还有两个时钟信号,除了这些还有其它的吗?

自认为只要这些就够了

网友:
精品,写的不错。学习了

网友:
呵呵,望其项背,还得深入学习啊

网友:
用波,哎,真羡慕。

网友D:
电感出问题了。比较少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楼主CPURST#和PLT_RST怎样去量呀,CPURST#用假负载吗?还是北桥与CPU之间有测试点呀。PLT_RST是南桥 ...

中间有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感出问题了。比较少见的

不是电感问题,是后面的一个电阻坏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 看完之后 对F30上电时序理解加深了

网友E:
就是一个电阻坏了你却换了南桥啊,也不错修好了!!~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是一个电阻坏了你却换了南桥啊,也不错修好了!!~

就是哇,还是太粗心了。

网友:
要是带上PDF那就完美咯

网友:
正确的维修思路基本都可以找到病因……

网友:
思路很清楚,,佩服啊

网友F:
ECPWROK      EC 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ECPWR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ECPWROK      EC 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ECPWROK

供电,时钟,复位

网友:
供电时钟复位  这样的思路修 看来是正确的..

网友:
图文并茂,思路清晰!!!

网友:
时钟缺了一个给南桥提供时钟的电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