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步的AM2 N7818/V 烂板,修不好!!!

楼主(2011-10-03):
大家共同讨论下信步的AM2 N7818/V这款网吧主板问题,,经常不跑码,,或者没有桥电压,这个主板修复率很低,,吹桥很多时候吹坏,大家没有修到过?网吧的,很多,共同研究下,,修到的讲下经验。。谢谢了。。。
主板

网友:
没有所谓的烂板,只是有没有价值去修罢了

网友:
网吧的,那些老板一般都叫给他修,,不愿意换板。。你修得多吗?有没什么好经验!!!

网友:
前2天修到两块,一块集成显卡不显,一片不开机,都是换桥OK、今天又接一片不上电,被同行修烂的板,3VSB偏低,暂时判定IO不良,桥的可能性不排除,明天接着修

网友:
网吧一般很少用杂牌主板的 估计是哪个网吧是黑吧!不过楼主既然接手了有了维修信步的AM2 N7818/V主板的经验。相信很多都是通病来的 维修不怕麻烦 关键是要细心啊!我不怎么看好双敏主板 也会很悲剧性的!

网友:
现在网吧的都改用双各敏880了,,过断时间估计又要修了!!!!!!!!!!!

网友:
只要肯给钱,就他修,换桥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