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无声

楼主(2011-10-03):
我这有块主板,本来声卡还好好的,但两一天没开机,声卡没声音了,声卡驱动装得了,也与系统和设置无关,那是什么问题啊!!!请教高手!!!

网友:
你那是什么主板?声卡驱动装得了不代表主板声卡IC是好的,确认音频插孔和音频线以及音箱没有损坏的情况下,检查声卡IC周围的电容有无爆裂,一般容量为:16V100uf,主板标示为;EC60  EC61  EC62等.如果没有电容损坏,更换声卡IC试试,型号:ALC883等。此IC可用刀头烙铁四边脚加锡焊下来。

网友A:
先重装一下系统,如不行就是主板声卡的问题了,可在主板上加个声卡使用。

网友:
PCI声卡便宜的要死,板载的我一般都不换的,直接叫客户买个PCI的!

网友:
加焊声卡厘试下,不行吹下来再焊上去。

网友B:
输出设备查了吗?

网友:
声卡的跳线

网友:
接口我也换了,也不管用,应该是IC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输出设备查了吗?

输出设备没问题的

网友:
声卡的主板接口我换了,问题依然,就算换个外置声卡,问题还是不能解决。。。。应该怎么查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重装一下系统,如不行就是主板声卡的问题了,可在主板上加个声卡使用。

系统重装了,不行啊

网友:
这样说来,男桥有问题了
你看看插上别的PCI设备,PCI设备能不能正常使用,要是可以的话,说明PCI借口和南桥没有问题

网友:
还是不行,那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?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IO芯片的问题 我修过一个板子是7818的IO芯片换后OK

网友:
接口一般情况不会坏的··除非人为i故障···
COMS放电  试试··
还不行的话··换IC芯片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