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fast C51GM 不跑码

楼主(2011-10-03):
主板型号:winfast C51GM03t1-6lrs 故障:不跑码
此板送过来的时候开机跑00 ,无复位。测内存,北桥,CPU 供电全都为0。此板有专用芯片W83304D 。

测W83304D41脚和27脚供电为5V, 14 角为5V。以为W83304D坏,换了一个新的,开机还是一样,把4孔12V拔掉,测了一下内存电压和桥供电,
内存供电

桥供电

又测了一电源芯(isl6566)供电:

还有37脚EN

还有一个VDDA2.5V也没正常(没有上传图片)
但是只要把4孔12V一插上,内存,桥,电源芯片供电都为0V。以为是ISL6566坏了,换了有三个ISL6566还是不行。请大家指点一下,我再查那里。

网友(点评):
先把VDDA 修出来再说,在南桥上面那个 1117

网友:
今天我也修了个。跟你的问题一样。、你去测测场管/上下管看看有没有击穿。

网友(点评):
上下官,我全换了一遍,还是老样

网友:
可能是场管坏啦!

网友:
明显的4PIN短路呀

网友(点评):
要是4PIN短路,应试就保护了。这个是插上4P,能点亮,不跑码。无内存,桥供电。

网友:
测4pin对地有没有短路,场管等

网友:
悠澜客 -10 严禁灌水
renmeng -5 严禁灌水
ll952393094 -10 严禁灌水
jian9369 -10 严禁灌水
金格 -10 严禁灌水
跑车霝魂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先查看供电对地有无短路!

网友(点评):
对地没有短路

网友:
插上4P也能开机就代码00。我也测场管了,正常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第一次见,期待高手回答中!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啊!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? 关注中! 是不是哪里断线了,建议楼主看看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是4PIN短路吧。楼主修好了给个答案啊。

网友:
全板无电压  换IO试试

网友:
跑跑电路看看,看供电从哪里发出来的

网友:
换CPU,刷BIOS,试试

网友:
先换个IO看看。。那个VDDA先修出来。。

网友(点评):
VDDA 有了,还是没有CPU供电,。

网友:
哪个CPU的VDDA2.5V正常吗?

网友:
这板供电都正常 干北桥  刚刚修过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台清华同方的也是这种板子,修好了我都没收钱,为什么? 因为这板子还是有问题用不多久桥就发热烧了。 特别是北桥旁边的三个电容还有MOS.

网友:
北桥坏了。没有1.25V的桥供电

网友:
新手期待答案

网友:
没有VDDA供电肯定不行了,先修VDDA吧!

网友:
楼主先换个IO试下吧!看看情况是否有好转 再进行下一步的做法

网友:
此板最好还是没有修好,让客户拿走了

网友:
12V短路  直接查上下管 是否正常啊

网友:
怪了!内存、桥无供电还能点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