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35 通电不显示

楼主(2011-10-03):
  接到一台HP CQ35 ,拿来一看,通电,不显示,,四周观察,,网卡灯发亮!客户说雷打坏了,,一下吓包悠,,报价300大洋。。看到坛子里说的,雷击坏一大堆,,心里都发麻了,,管他3721,拆开再说,,找到网卡,先干掉。。开试机,,奇迹出现了,,亮了。。买个网卡芯片装上,,客户为了防止艳照爆光,盘子拿走了,,找个硬盘,装个XP,,系统好了,,网也能上了,但没有声音,,不会芯片挂了吧??左思右想,,换个系统也不行。。坛子上吓找一下,,说装个WIN7可以,,试一下吧,,装个系统,花了2个钟,,终于好了,,谢谢大家,,谢谢chinafix!!!

网友(点评):
嗯嗯,听说过,有些机子和系统不兼容也会这样的

网友(点评):
相当利害

网友(点评):
楼主用的 标点符号 不比 文字 少~

网友(点评):
这雷也够神地 能把系统击坏了

网友:
简单的问题,不要想太复杂了!!!!!

网友:
CQ系列,还有换系统才有声音的毛病?第一次见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换系统才有声音的

网友:
这可是个经典的!!!

网友:
雷打的机器运气好就是这样,换个网卡芯片就好了。

网友:
CQ系列很多装XP是没声音的,只能装WIN7和VISTA

网友:
运气不太好,找麻烦来了,后面说网卡MAC地址经常自动更换,是什么原因??我没遇到过!望大家指点!!

网友:
怎么装XP 就没声音? 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问题,在XP系统下,声音驱动装了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