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天运Q213S刷BIOS后屏显示三分之二

楼主(2011-10-03):
之前是有密码,刷BIOS后屏有三分之二显示正常,进系统也能进,刷了L41II3系列1.11和1.09两个版本,均无果,求助!!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接口有针脚歪了啊

网友:
屏线没有动过,之前显示正常,就是有BIOS密码,先是拆了一海尔的板上BIOS,能正常进系统,也是显示三分之二,想必是BIOS不对,再刷神舟的两次,故障依旧.

网友:
这机是13.3的屏,有没有谁有这样的机,拷贝一个BIOS

网友:
这机又将原机备份的BIOS刷回去,显示正常,但就是有密码,说明还是BIOS问题,但问题是这机找不到BIOS.

网友:
应该是屏质量问题,建议换个看看结果。

网友:
这机已经搞定,刷BIOS OK, BIOS我发在论坛里了。之前是13.3的屏,下载论坛上的,都是14.1屏用的。

网友:
到官网上下载个BIOS。

网友:
你那应该是BIOS版本问题吧

网友:
你在哪里去找到的BIOS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