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8000艰难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10-03):
复件

网友(点评):
pcirst 你可以测pci插槽的22PIN3.3V 你可以把开不开机那个也顺便修好了

网友A:
写的有点乱, 我修板子 一般情况下 正常 非人为损坏的没有CPU复位的 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都直接查南桥,北桥坏的话会导致CPU复位点 对地的阻抗有变化

网友(点评):
波总 好长时间 论坛见不到你踪影了

网友:
请问楼主,北桥坏导致CPU对地阻抗有变化,是cpu电感那地方对地阻值有变化吗?

网友:
我手上有块板也是。什么电都有。时钟都有!就是不来事!加焊南桥,重值不行。定了块芯片!哎

网友:
看的又点累。。不过还是修好了。。DBM 的桥 USB 电路部分烧坏 又把复位部分烧爆的?

网友:
楼主 你用手压了下南桥电流上去了 后来就不行了 很明显应该怀疑南桥啊 费了这么大劲 最后还是南桥

网友:
南桥部分模块损坏了吧?应该上来就再换个南桥试下啊,你保证料板上的桥是好的么

网友:
我以后向你学习啊

网友:
恭喜楼主修好了

网友:
修的很艰难啊 看得也费尽

网友:
你好“北桥坏的话会导致CPU 对地阻抗有变化”是CPU电感的对地阻抗或者CPU什么地方呀?

网友(点评):
说的是导致CPU 复位的对地阻抗

网友:
其实就是刚开始换了个南桥是坏的,但是他也有复位产生,机子时钟都产生了,就是检查缺少CPU复位。最后又换了个南桥好了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一下,北桥坏的话,CPU对地阻抗有变化是指哪里,版主大大能说一下吗,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的有点乱, 我修板子 一般情况下 正常 非人为损坏的没有CPU复位的 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都直接查南桥,北桥 ...

北桥坏的话会导致CPU复位点 对地的阻抗有变化
       你说  正常情况下,CPU的复位对地阻止应该是多少

网友:
正常情况下,CPU的复位对地阻止应该是多少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:正常情况下,CPU的复位对地阻止应该是多少?

网友:
这个还没有遇到过,希望版主或者遇到过的大侠们能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