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枪你到底行不行?能给点力好不···

楼主(2011-10-03):
最近回到成都姐姐家,应该姐姐家只做电脑销售和组装,没有BGA。又刚好遇到几个显卡门的本本,还有一个爱坏三合一的桥···全用风枪搞定。但不知道能管多久,本本散热处理还可以··不知道各位大虾,知道一般风枪加焊的能用多久,能刚过半个月吗···以前没用风枪加焊个本本····

网友(点评):
叫顾客注意一下温度,应该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一般一周就返修

网友A:
加焊好的一个要处理好散热,显卡一般60度以下,还有加焊的助焊很多残留,会影响显卡芯片散热,最好用洗板水洗干净,可能时间长一点能撑过3个月。

网友:
风枪行不行不重要 ,重要的事拿风枪的那只手

网友(点评):
你说的咋那么对呢

网友:
我用的是垃圾风枪那种100多点点的风枪,死马当活马医,热度跳到350度,风力跳到4级。加好助焊剂,加热约25秒左右,看到芯片四周冒泡,马上收枪,测试OK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好的一个要处理好散热,显卡一般60度以下,还有加焊的助焊很多残留,会影响显卡芯片散热,最好用洗板水 ...

洗板水,天勒。哥你觉得普通装机店会有这些东西··有助焊剂和风枪都算好了···

网友:
散热解决好,最好取下来重置

网友B:
这样也行啊,那还要BGA干什么?

网友C:
风枪也可以,普通的显卡我一般用风枪。不过是用的白光风枪,再者你只加热到周围冒泡泡,这样成功率不高,最好用推勾轻轻的推一下,稍微动了就OK

网友:
小得BGA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也行啊,那还要BGA干什么?

BGA加焊某些东西不对定比风枪好使···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风枪也可以,普通的显卡我一般用风枪。不过是用的白光风枪,再者你只加热到周围冒泡泡,这样成功率不高,最 ...

我也想推哈····但动作平台不是很平,主板都是随便放到桌子上加焊的··哎···工具不全没法啊

网友:
个个都 是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想推哈····但动作平台不是很平,主板都是随便放到桌子上加焊的··哎···工具不全没法啊

哦,呵呵,可以理解。

网友:
风枪加焊的方法要怎么做啊?

网友:
见过高手用风枪搞的。。。很少返修。。

网友:
能用一个礼拜就不错了 有时间又可以用很久

网友:
楼主你用风枪加焊的时候是拆下上面的小头加焊,还是直接加焊啊?我加焊过显卡,也看见冒泡了,最后还是没有弄好,对风枪就心灰意冷了,请您指教!谢谢!

网友:
多长时间返修要看客户怎么用

网友:
唉  差不多半月  差得话 一晚上 呵呵

网友:
这个是我个人理解的,我一般先用小头把助焊剂吹到芯片里面,然后取小头加焊。风枪加焊时间一定要短,不然嘿嘿你懂的···

网友:
风枪焊接网卡 IO  小型BGA芯片还可以  大芯片一般一个月左右就返修了 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