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up温度过高什么原因!

楼主(2011-10-03):
我把风扇 散热片都青了可是一开机就有50多度 一跑高清的就到90度左右 马上就掉电,有大侠们有好的解决办法吗?

网友(点评):
要么是风扇不转,要么是铜管导热不好,要么是你没打硅胶上去

网友:
风吹出来的热不  不热就是铜管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热管不好引起的换个.

网友:
你把散热片都清干净了没上散热膏当然会温度高了。

网友A:
多长时间掉电?

网友:
cup 装的是热水吗? 咖啡? 加冰或等他冷吧~

呵呵~,言归正传,查看vid,vcc_core,有没错不(看看有没过高)。看看铜管有无漏液,还是灰尘塞满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长时间掉电?

放两分钟左右就电

网友:
检查一下铜管吧,我前几天就遇到过,或看一下CPU与散热片有没有贴紧。

网友:
换个CPU如果还是一样,应该 是导热管出问题了,我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不过是东芝的。

网友:
看看温控的信号有没有正常发出、

网友:
2l楼说的方法不错,先插散热

网友:
一开机就那么高的温度,那是肯定不正常的,期待高手解惑

网友:
测下电压吧,你是不是超频了啊?

网友:
如果接触没问题  换个散热片试试
测试散热片可以用风枪加热一头  摸另一头热不热

网友:
吹出来的风如果不是热风 那就是散热器铜管坏了 再观察一下散热器下面的导热铜片或者导热垫 是否完全接触

网友:
会不会CPU老化了,

网友:
CPU 座子虚焊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

网友:
检查一下热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