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长城 代工--M9WLA 驱动板图纸

楼主(2011-10-03):
产品代码:TCC-9L80F
型号:M9WLA
驱动板A/D芯片:TSUM1PFR-LF
存储芯片:25X10AV
机芯U)-(M1PFR-LF)
哪位有该驱动板的图纸的!帮我下

主要是箭头所指三脚元件已击穿,,PCB上印刷为Q4
贴片三脚元件(外表像三极管),表面印WAOJ,具体是什么元件????

网友:
从废板相同位置拆一个,或直接 短接C E就行....

网友:
量下C  E极有无短路。。如无。。直接短接

网友:
请教直接短接后,按钮是否还能控制!?

网友:
这个是屏供电MOS

网友:
能控制灯管的开与关,但是屏电路一插电就在工作中.不用时,拔掉电源.无大碍...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指导!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