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INI 5102笔记本键盘、触摸板没有用

楼主(2011-10-03):
1台HP MINI 5102笔记本键盘、触摸板同时没有用,键盘芯片是KBC 1098-NU,二个都是键盘芯片控制的,怀疑是键盘芯片坏了,不知是否?请朋友们指导指导!!谢谢

网友:
有没有朋友修过此类故障啊!!

网友:
先一个一个试,只插键盘,看键盘能不能用,不能用的话,就只插触摸板试,看触摸板能不能用,因为有时候一个会引起另一个不能用,如果这样都不能用,那可能是EC坏了,但也要换个键盘试一试,有可能以前触摸板不能用了,客户没有管它,后来键盘也不能用了,客户没办法了才拿过来修,所以到你这里的现象就是两个都不能用

网友:
先换键盘吧 KBC很少看见坏的

网友:
先测下电路,再换芯片

网友:
按3楼的说去修吧。修之前先问清顾客是怎么坏的。是不是两样一起不能用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接住不太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