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00

楼主(2011-10-03):
上CMOS电池开机到LOGO的时候会掉电,不上CMOS电池就不会,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电池换了么,换个试试....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问题,,,,,

网友:
有编程器就先刷BIOS试一下,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些

网友:
查一下RTC 电路,

网友:
修好了,换了一个南桥,多谢大家

网友:
这种怪问题,怎么解释啊,有高手吗,解释一下,南桥档LOGO,掉电可以理解,那跟CMOS电池有什么关系呢?

网友:
可能南桥保存cmos数据有错误

网友:
我也是接了一台掉电的SL400的机器。。第一次开机不会掉电。。重启到LOGO就掉电。。有没有高手。。指点一下。。

网友:
我的SL400是不加电!有时触摸一下南桥晶振就触发了   但是不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