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945GC 电源插口3.3V接地,求解!

楼主(2011-10-03):
如题,望高手指点一二!谢谢!!!
电源

网友:
你先排查 有3.3V的 芯片呀,网卡 时钟,

网友:
与橙色线相连的原件 跑跑线

网友:
先把主板上的能拆的都拆了,比如说,网卡,声卡,显卡,内存,硬盘,等都拆了,看看有没有效果

网友:
学习 2楼说的很有道理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主板上的电源插口还是电源的插口?主板插口从时钟,BIOS 网卡 声卡 南北桥路线查找,先一个一个拆掉芯片看是否正常了,如果都不是,那就要跑线路了,如果是电源插口那就要看电源部分了

网友:
主板是怎么烧的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刚把声卡,IO 拆了,还是短路!看样子,得继续

网友:
拆外设看看还短路吗

网友:
告诉大家好消息,是时钟芯片坏了,加上今天总结出来了,看各芯片周围的电阻或电容是不是都接地了,如果都接地了,就基本上就是芯片烧掉了,呵呵,害得我把声卡,IO都拆了。。不过,当练手了,搞了一下午了,终于把IO,跟声卡给装上去了。。。有点小成就感!不过,得感谢大家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