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,进bios,看见日期在乱跳,显示33/10/0000,改了马上跳回来,系统就进不去了

楼主(2011-10-03):
笔记本,进bios,看见日期在乱跳,显示33/10/0000,改了马上跳回来,系统就进不去了

网友:
有木有试一试把静电放完后,换一颗电池试一试

网友:
换南桥旁边的晶振试试,台式机就是这样修好过

网友:
修好了出来说一声啊

网友:
晶震,COMS,BIOS.

网友:
把键盘取下看一下吧,有可能键哪个键短路了。

网友:
不是键盘失灵那种,不过我明天试试吧,我指的乱跳,和键盘乱跳不同,,我指的是在闪,

网友:
拆开测下板的主要供电有无异常在说.

网友:
马上同样的主板上拆bios ,时钟,时钟晶振
同型号,bios,时钟,晶振,换上也同样问题

网友:
覺得還是晶振 或 南橋的問題....

网友:
BIOS SB XYde wenti dou ceshixia  wo  da bu liao zi

网友:
换换电池就好了吧我遇到过

网友:
换电池就好?,你遇见过33/10/0000?换电池就解决了???激动,等下我冷静一下,不对,我曾经拨掉电池开机,故障依旧,不过你说的换电池我可以试试
单桥主板,南桥怎么办?
楼上各位说的方法我都试试,期待高人出现

网友:
换颗电池试试,要不清除下BIOS。还不行刷下BIOS看看

网友:
时间乱跳  换晶振  一换一个准  修过好的了

网友:
进来学习下.....

cxkjjlb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A:
大哥,从同型号主板处拆了,再换上去,故障依旧啊

网友:
马上同样的主板上拆bios ,时钟,时钟晶振
同型号,bios,时钟,晶振,换上也同样问题

补充内容 (2011-10-12 22:20):
大哥,我的是单桥主板啊

网友(点评):
谐振电容 rtc电路 还有就是南桥内部的rtc电路控制部分

网友(点评):
就是南桥内部的rtc震荡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,从同型号主板处拆了,再换上去,故障依旧啊

网友:
马上同样的 ...

大哥,我的是单桥主板啊

点评cxkjjlb  就是南桥内部的rtc震荡电路
cxkjjlb  谐振电容 rtc电路 还有就是南桥内部的rtc电路控制部分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57052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