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 400屏暗 高压板和灯管都正常,是什么问题呢?

楼主(2011-10-03):
如题,今借接到一SL400,屏暗,本以为是灯管或是高压板,但是分开测试都ok
不知是什么问题,求解

网友(点评):
通病、屏供电电感爱坏

网友:
查下屏供电!

网友:
通病来的,高压条供电的电容短路,导致保险烧毁。

网友:
屏线接口的下边有一个大电容 。。换掉,,,和F保险。。就OK啦。。通病。

网友:
真是的。你有经验多分享一下。

网友A:
是的通病换接口下面的电容、保险。

网友:
恭喜你 赚了,哈哈   下面的   经验很丰富啊

网友:
通病    LCD的屏   就是主板 高压条供电电容短路了 换了就OK了

网友:
更换20V的一个小电容

网友:
通病了,查下高压的19V供电看有没有

网友B:
新手吧,通病来的,查下吧,网上

网友:
这种 高压板和灯管都好使的 一般换高压板就好了  还有就是屏接口电路问题或供电没到

网友C:
这个是通病啊,就算不是通病,LZ就去量一下高压的供电和信号啊,这里就2个信号一个20V。

网友D:
这个是通病,楼主修好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通病,楼主修好了吗

谢谢,已经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通病啊,就算不是通病,LZ就去量一下高压的供电和信号啊,这里就2个信号一个20V。

哈哈,已经搞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手吧,通病来的,查下吧,网上

恩,是新手,谢谢大侠提醒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通病换接口下面的电容、保险。

谢谢问题已经解决

网友:
屏的主供电短路了啊  吧电容换掉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