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8主板Internet的时亮时不亮代码D3D2

楼主(2011-10-03):
动下内存有时候可以点亮,但是重启之后就不行拉!检测卡代码就是D3.D2卡哪里拉!确定内存CPU是好得!

网友:
楼主都说动下内存可以点亮 为什么不测试下内存供电部分呢!看看是不是插槽和内存的金手指接触不良还是另有原因   楼主要细心不要一出问题就向论坛发帖 至少也要经过自己研究行不同了 再来请教 这样你才会进步不会有依赖心理!

强烈同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