迈拓80G SATA薄盘不认盘

楼主(2011-10-03):
开机,等大约2分钟开机LOGO才闪过,进BIOS里认识不到硬盘,硬盘也转,听起来和正常声音一样,后来我重启多次,拔掉线,又能认了,U盘进PE也能发现C DE盘,也能看到分区里的数据,我恢复系统到一半,忽然硬盘发出搭搭声就死机了,在也认不出来盘了,BIOS里也不认,现在想要里面的数据,哭啊,怎么也认不出来了,硬盘是那种薄盘,型号具体是STM 什么的迈拓盘,根ST薄盘外观一个样,用什么软件,方法啊咨询大家

网友:
MODEL号STM开头的是seagate收购Maxtor后以希捷技术生产的Maxtor品牌硬盘,如果有响声的话应该磁头挂了,不过还是接上指令线进seagate菜单,把指令信息发上来看看吧!~

网友:
用PC3000吗,手头还没有,不知道哪个卖的有信誉呀

网友:
没有PCI3000的话用一条ISA3000的指令线接超级终端也是可以的!

网友:
用了PC3000,一个老WD 80G SATA 好的,我给清零通电时间可以,简单测试了下PC3000能不能用,迈拓还没试,现在挂上ST盘,接上指令,进菜单一看,支持的希捷Barracuda 7200 7到9,而我手上的后面是12? 只能支持维修到后缀9吗? 双击希捷,弹出个提示,点不是就退出了,点是,弹出个程序开始,型号也没我这个硬盘型号,只到9,晕,pC3000是2.4的PCI

网友:
好不容易接好COM USB指令,本身打算只要数据的,可事DE里认不到盘,还是用3000,因为没有对应的型号,我这个迈拓具体型号:STM380815AS 序列号:6QZ4Z3AV    7200.10的,我选择PC3000里7200.7的,进入终端,找了下命令,测试硬盘序列号,终端能显示出正常硬盘号码,就是不知道怎么继续修下去了,晕死啊,给点指点超级版主,现在硬盘还是不认盘

网友A:
主要怕乱输入指令吧数据搞没有了,测试,重组什么缺陷之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怕乱输入指令吧数据搞没有了,测试,重组什么缺陷之类的

如果说你  硬盘 有异响 你用指令是没有用处的  不能使硬盘 正常识别  我 QQ2587895182  这种的有两种解决方法 看盘是哪一种情况 来采用  一  就是加载固件    二就是 更换磁头 因为听你说已经有声响了 我看磁头损坏的情况比较大

网友:
楼上的正解!具体在看一下批令信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