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20 开机屏有背光,但无字符。外接有显示,但花屏

楼主(2011-10-03):
我今天接了一台acer 4520,amd带显卡板的,外接显示器 没有看到logo ,几秒钟后看到停在xp启动 30秒的跳动位置,能看到字符,满屏有像下毛毛雨的那种竖虚线。原来的屏有背光,无字符,亮度能够调节。加焊显卡一样,重新植珠一样,换显卡一样故障。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会是 MCP67-mv的北桥问题吗?补充一句,屏是好的。谢谢各位的帮助!!

网友(点评):
直接干显卡。

网友:
再补充一下,外接看不到logo信息,有可能外接显示器还没有亮起来硬盘就已经启动了。谢谢各位了!

网友:
加焊北桥就可以搞定啦
这个机器基本北桥问题多呢

网友:
换一个新的桥 就会好的

网友:
或许你该 考虑下 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北桥,遇到这样的本,一般都是先简单入手加焊显卡,不行的话就需要全拆了,麻烦。不过个人感觉北桥坏的多,北桥如果满灌红胶那一定要小心。

网友:
显卡的插槽看一下,是不是虚焊了呢

网友:
显卡插槽加焊,没有虚焊,北桥那几排电容也检查了,线路都是通的,还是不行,只是这个显卡板交给别人修过,没有修好,怀疑动了手脚,明明标的电阻的地方却是电容。有谁有显卡板点位图啊

网友:
呵呵 北桥应该动动 显卡电容周围滤波电容重点检查下

网友:
动了手脚的就麻烦了,找图纸吧 这机器北桥容易坏

网友:
重做一下显存,如果不行,可能是被别人动了手脚引起的。找个显卡板试试吧!

网友:
显卡坏了,重搞BGA一下

网友:
这机器桥容易虚焊 加焊一下桥

网友:
今天找了一块显卡板试了一下,就好了,仔细比较两块显卡板外围零件,把缺的地方补上。然后上机,好了。一切正常。感谢各位的帮助!!!

网友:
这种别人动过手脚的本本,最好是对照图纸来维修,没有图纸就更换是最好不过的!

网友:
如果没有好显卡板的话,又没有显卡板图纸,那就悬了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