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块显卡问题大概出在那里?

楼主(2011-10-04):
一块9800GX2   主卡正常  副卡不正常
副卡用GPUZ 读出来的参数 有错误 单元本来128SP  错误数据256 ,显存本来是DDR3   错误地显示为DDR4

网友(点评):
如果使用正常没必要再折腾吧 GPU认错也是很正常的事

网友:
SLI吗?
不是很了解!
找个BIOS刷刷看!可以尝试把主卡的BIOS读取刷进副卡!

网友:
很想知道,你这个副卡的信息是怎么读出来的???

网友:
是呀。我也想知道

网友A:
9800GX2 顾名思义是两张9800 通过桥接芯片 组合在一起的  现在是插金手指的那一半有故障

想了很久 还是觉得可能主芯片虚焊了

网友:
先刷个BIOS看下,这来显卡的价格好像比较高

网友:
其它的测试软件结果也是一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800GX2 顾名思义是两张9800 通过桥接芯片 组合在一起的  现在是插金手指的那一半有故障

想了很久 还 ...

好壮观,第一次见

网友:
是核心虚了,以前弄过7950GX2也是这样,夹层里面的副卡核心容易虚,因为温度实在太高了

网友:
头次看到。。这个显卡玩游戏很爽吧。。。副卡核心虚焊很有可能

网友:
刷一下BIOS 不行再焊一下核心吧。

网友:
我也搞过一块7950X2是主核心虚焊,引起进系统只认一个核心的驱动

网友:
没用过这么高端的显卡,有可能是GPU的虚焊了。

网友:
不错不错  继续努力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