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主機 開不到window 會關掉

楼主(2011-10-04):
開機 第一畫面如相 跟住第二畫面如相 若十多秒 會掉電沒顯示  cpu風扇停頓 但主機指示燈會著 試重裝xp 跳進安裝程式 約十多秒又會掉電  是甚麼事呀 主板壞了嗎  請指點謝謝

网友(点评):
认到硬盘了么

网友:
楼主先外围排查下故障啊!换个电源或者最小系统法来判断故障所在 不行就刷下BIOS吧!

网友:
先用裸板测下看还掉不掉电

网友:
楼主你的下载分都是在哪里弄来的啊……问这种问题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想知道,哈哈,很多人,发贴少,下载分很多啊

网友(点评):
下载分好像可以通过充值获得吧

网友:
先裸板看看啊  还掉不掉电

这个方法挺好。我碰上楼主这样的群况会先这样做

网友:
先要排除是是外接设配 拿出点好点

网友:
散热没有处理好吧。

网友:
裸板测。。。。温度也要考虑下

网友:
謝謝
換個atx電源都一樣  但若拆了硬盤 再開機 到這畫面
FOR REALTEK RTL8139(X)/8130/810X PCI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 V2.13(020326)
PXE-E61:MEDIA TEST FAILURE,CHECK CABLE
PXE-MOF:EXITING PXE ROM.
INVALID PARTITION TABLE_
不會掉電沒畫面 只停留在以上畫面  裝了這硬盤 到以上這畫面 十幾秒會掉電沒畫面 是盤有問題 或BIOS設定問題

网友:
这不是从网卡启动了么

网友:
最好看一下温度

网友:
楼主既然怀疑BIOS设定有问题,恢复出厂设置再试

网友:
可以在CMOS中关掉网卡,再试

网友:
感觉是开机按键典型的受潮引起的

同意

网友:
无效的分区表

网友:
換HDD測試, 再不然只掛CD-ROM起動PE看會否斷電.

网友:
今天刚修了一台IBM的机器  毛病跟你的一样  硬盘没认到  检查下硬盘

网友:
楼主,修好了说声,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ibm进不了系统也会掉点的

网友:
拿掉电池  重新按上试试

网友:
进PE试试,行不行呢

网友:
裸板测试下, 再看看温度!

网友:
試用winpe cd 開啟 但不起動 中途又是熄掉 我估不是硬盤壞 而是主板壞 應怎樣做 而是放棄 買塊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