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2主板维修

楼主(2011-10-04):
一块精英AM2主板,每次系统加载到WINDOWS滚动条时关机,用U盘启动PE也是如此。检查CPU供电正常,怀疑CPU供电虑波不良,将电容更换后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是如何知道U的供电滤波不良的。。。是不是电容有明显的症状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对呀。你怎么会想到是供电滤波的问题呢

网友:
你看下CPU附近电容是否有爆浆。。。

网友:
经验吧,如果是电容鼓包,他也不发帖了  呵呵

网友:
被换下来的电容表面有无异样啊?

网友:
LZ也不说清楚

网友:
估计是电容本身有鼓包和漏液了

网友:
也不传点照片说明一下,这种情况我开始还认为查查CPU温度或者刷个BIOS先呢

网友:
U附近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情况都是莫名其妙 的 比如说切换游戏换面直接死机

网友:
電容有時會影響出現問題,但是怎麼判斷是CPU那部分的電容呢?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没的经验真不好查

网友:
电容鼓包漏液了吗?
怎么是电容的问题?

网友:
就是啊  也不说清楚是怎么查出来的 ..

网友:
这种情况,有示波器测下波形就知道是不是滤波不良了

网友:
楼主您是发帖赚分呢吧 都不说清楚 大家看的迷糊的。。  为什么换 是爆浆了么 还是经验??

网友:
楼主虽然说的不详细,但也值的学习,至少知道故障现象和解决办法

网友:
CPU供电是一堆电容,如果没有外观损坏的,还真的不好判断是哪个!用表在路量都不好量,也不知道楼主的经验是从哪里来的?

网友:
外观没有问题的电容还真不好找问题啊。

网友:
大家都不知道楼主如何判断。

网友:
下载了就要顶。。学习一点算一点

网友:
什么情况说了没.......

网友:
查风扇、查电压没问题、下一个就动CPU的电容、长期高温的电解电容就算是日系的也会耗损、用久了还是换掉了好“等爆漿了其他零件会内伤的。

网友:
主板电容不鼓苞不漏液,跟正常电容一样,是最难查的! 都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,

网友:
搞修理的是要你长期地积累经验,还要用心。遇到难题不要退缩。我有个徒弟,跟我学了二年,今天教他的东西,明天他又忘了。遇到难题都让给师傅来。你说这样的人一辈子也学不到东西。
快乐皮皮
他在混生活,随时开溜,教他太多没用。

网友:
CPU旁边有好多检测温度的热敏电阻,和电容差不多。

网友A(2012-04-19):
用表在路量都不好量

网友:
估计这个也是经验之谈,曾碰到这样的情况,主板看起来完好,但是电容出现鼓包现象,更换OK

网友:
楼主神人啊,这样就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