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液晶显示器

楼主(2011-10-04):
遇到暗屏不开机的机子  我晕 换了高压态还不开机  怎么回事??

网友:
有没有换号啊  灯管有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你测试灯管了吗~~~~~~~~~~~~

网友:
楼主没讲清楚,不开机怎么知道是暗屏呢,还是有时不开机。讲清楚了有利于分析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暗屏高压板和灯管都有可能出现问题,你可以先用通用高压板先测一下灯管,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。

网友:
暗屏的故障有几种,你都要查

网友:
不开机是不开机,暗屏是暗屏

网友:
晕倒。。你都没有说清楚。。以底是暗屏呢。还是不开机呢~~

网友:
暗屏是开机后的事,开机与不开机是另外一个概念,不知道,对不对,我刚刚开始学习液晶

网友:
如果是不开机查看电源部分 有没有满足开机电压条件。暗屏就先看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。有时候驱动板也会影响的。

网友:
测测灯管啊

网友:
楼主 说的应该 开机就暗屏吧?  呵呵 本人也是新手 不过建议在换了高压条后还不好的话 去换控制面板

应该会好

真厉害

网友:
先 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条的问题吧

网友:
我晕 大哥 还谦虚啊  还说是新手??  你一下就给我决绝了大难题啊  谢谢了

哈哈   向你学习  嘎   还真的是控制面板坏了   我晕  学到了哈

网友:
我晕  都不说清楚怎么分析呢?

网友:
问的有才答得更有才!结果两有才碰一起就是答案啊!!!没天理啊

网友:
楼主没讲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