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中毒

楼主(2011-10-04):
今天不知道点击了什么图片  居然点击之后立即关机  开机就卡死   360根本没用  查不到有毒  我该怎么办

高手指点

网友:
哪位高手进来看看  谢谢了  实在是没办法  不怎么用什么方法查杀

网友:
进PE试试,就是系统盘的那个虚拟系统

网友:
硬盘挂了

网友:
还原系统试试啊!

网友:
格了重装一下系统。。还搞不定可能就是硬盘有毛病

网友:
安全模式下查看系统日志出错信息,然后看开启启动项,再不行就检查硬盘是否存在坏道!

网友:
先重做系统,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把硬盘卸下来  挂在别的电脑上  查杀木马

网友:
进入安全模式,看看还会出现如此情况。然后研究研究启动项和服务。慢慢删吧。慢慢研究。病毒的种类很多。

网友:
没试过在线杀毒吗?

网友(点评):
楼主真会讲笑话

网友:
先重装一下系统试试,如果不行换个硬盘试试

网友:
只有先重装系统试试看了!这样最快捷,然后装杀毒软件,升级至最新病毒库,全盘查杀病毒

网友(点评):
此法最好。

网友:
重装系统看看

网友:
这么严重,你 有德搞的

网友:
这个图片应该就是病毒吧,

网友:
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

网友(2011-11-05):
哥们重新做系统吧!

网友:
全格了重做下系统基本上会解决   病毒一般都不会对硬件造成损伤

网友:
中了免杀木马???重做系统试试

网友:
简单的系统问题

网友A:
早上的时候把硬盘线重新弄 了下_245
早上的时候把硬盘线重新弄 了下

网友:
卡巴斯基安全部队 2012

网友:
出现这种问题有好多情况,CPU散器固定架坏掉,系统,硬盘这些都可以突然关机,开了就卡死,先用手摸一下CPU热不热,再看看硬盘数据线,做个系统能不能做的上。

网友:
全格掉重装

网友(2012-01-30):
重装系统试试看

网友B(2012-03-26):
这里高手多啊

网友:
重装系统是最好的方法

网友:
格式化 然后重装系统

网友:
先测测硬盘,有坏道就换硬盘吧,硬盘好就在重新分区吧

网友:
最好还是格了重做系统吧,你要是弄不彻底到时候还麻烦,一次到位,格了重装

网友:
重整系统看看

网友(2012-05-08):
进不去就重装系统啊

网友:
进PE重装系统最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