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见过的怪问题,USB接口自动断电

楼主(2011-10-04):
电脑用的USB键盘鼠标,最近不定期的出现键盘或鼠标失灵,失灵的时候USB端口没电,没用表测,但鼠标或键盘的灯全都灭了。此时拨下来插在原插口不行,但换个USB接口插上就好了,好了之后再插回原来的接口,也好了。

这能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那是因为有USB鼠标或者键盘坏了引起过流保护。。你更换一下鼠标键盘再试试应该就可以了。山寨鼠标经常有这样的情况~

网友:
过路学习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A:
过流了。有可能是键盘或鼠标连线了。保险断开了,等会儿它又自己恢复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··不错

南门二饼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

网友:
鼠标或键盘一定没有问题,用了好久了,再说也换过了,还是一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过流了。有可能是键盘或鼠标连线了。保险断开了,等会儿它又自己恢复了。

哪有断开后自己还会恢复的保险?你的意思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吧

网友:
温习下看看

南门二饼 -2 严禁灌水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哪有断开后自己还会恢复的保险?你的意思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吧

主板上的绿色的保险电阻都是自恢复保险电阻。你没注意吗?

网友:
应该是USB接口虚焊了吧!楼主换下旧的还是可以试用足够证明了是USB借口虚焊所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上的绿色的保险电阻都是自恢复保险电阻。你没注意吗?

谢谢,这个自恢复保险还真不知道。

但键鼠在别的机器上用的好好的,也换过了,应该不是过流的问题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