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个怪问题。求解答

楼主(2011-10-04):
朋友家电脑,开机进桌面就是无信号,在系统外面没有问题..
在VGA模式下调成最低分比率,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重装之后还是无信号。
刚才把电脑拿到我家插上显示器一点问题都没有,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呢?
桌面

网友:
把监视器的屏幕刷新频率设置60赫兹试试

网友:
笔记本有一个情况是在自己家不连网,在别的地方就没事那是因为环境问题,你朋友家的电脑拿到别人家能联网吗?

网友:
从新做个系统应该会好的

网友:
你不安装显卡驱动,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,如果能显示,再装显卡驱动,把显示调成如图11,最后就是点击如果里面的高级,再如图12设置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