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P7120白屏

楼主(2011-10-04):
富士通P7120开机白屏,用手压着触摸板哪里就可以正常。显卡加热了,还是不行。给点思路。。高手们。。。

网友:
换板吧,那机器桥没法做。

网友:
应为那桥根本就做不好,所以只能换板了

网友:
触摸板下面是什么  是否有虚焊

网友:
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了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有的加焊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