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七彩虹主板上电保护不常见故障一例

楼主(2011-10-04):
一片七彩虹 AMD770主板上电保护, 先拿掉CPU供电的四芯插头,一样上电保护,刚好手上有一块一样的主板,都是网吧的,对着测试+5+3.3+12V的对地阻值,都是几乎一样,换了个ATX电源结果上电亮机了,网吧是整机拿来的,(大家别慌,电源的问题就不值得发帖了),用网吧的电源点别的主板都可以点亮,你说怪不怪?而且+5+3.3+12V,都正常,邪门!换电源点亮主板后还是测试了一下所有的供电,结果发现桥供电的1.8V不正常,坏板是2.4V,正常的是1.8V,难道是桥供电过高引起保护,好像不太可能,不管了,修吧。这个很简单,由LM324控制的电路,最后检查出是上分压电阻18b阻值变小了由1500欧姆变成了994欧姆 电阻变小好像不常见呀 ,结果再次上电就OK了,你说怪不怪? 另外一片是PCI-EX16插槽插显卡不亮,而PCI-EX4插槽可以点亮,打1.8V桥供电对地阻值正常的板是20欧姆,此板是300左右,别的都和好板一样,我判断是桥空焊了,但是没有压亮,板子好有保,返厂去了,小问题就修大问题返厂,返厂时间太长了!

网友:
哈哈  电阻变小引起的故障还是有很多

网友:
电阻变大 我见过很多  变小甚至短路还没 遇过

网友:
贴片电阻易变小,传统的碳膜电阻变小的很难一见。

网友:
电阻阻值有变小的吗,没听说过【

网友:
我碰到过,内存供电的,结果1.8V的,升到2.1V了

网友:
你们说的这几种我都没遇到过

网友:
论坛有人发帖 你那个显卡不过的板子是显卡槽的问题啊

网友:
修多了见多了就成高手了

网友A:
分析的很透彻,可以说说分压的公式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析的很透彻,可以说说分压的公式吗

网上下载得到的呀,自己找一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