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J指示灯在闪

楼主(2011-10-04):
华硕A8J指示灯在闪,这个机子原来 是无CPU复位电压,查了一下是1,5V短路,查了后是北桥,于是更换了北桥,而且量了CPU复位,PG条件都正常了。但是现在问题是电流在0.60左右,LED2,lED3指示灯一闪一闪的。不知道可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现象?
CPU工作条件也正常,FSB总线阻值正常,内存阻值也正常。

(上面的三个LED灯,中间是:LED2,右边的是LED2)

网友:
这应该北桥的事,没过北桥啊

网友:
北桥的事,遇到过,一般加焊解决了。你再考虑考虑北桥吧

网友:
假负载打下CPU 和内存假负载。。还有换桥的时候有没有掉件

网友:
看内存上有波形没

网友:
北桥的故障!

网友:
是否可以换个U试下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独立显卡板的吧。如果是这款你先刷下BIOS。

网友:
嗯。我刷了BIOS,其他原来 是北桥短路了,后来从料板上取了一下装上去就有两个灯在闪,我再来找一个北桥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