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网问题

楼主(2011-10-04):
我的主板是集成的网卡接上网线就是本地受限 (刚装好系统时用过几分钟是可以联接上的!后面就一直提示是本地联接受限 设过IP地址进去可以接上!不过上不了网!路由是自动IP的) 现在外插一个卡网进去又OK! NND是什么问题呀  我的是长城宽带!接法是路由出来接了个HUB 再接了几个线!(接示下长城宽带水晶头只用4根线接的!HUB出来的线是8根线做的!根据1326才有用的排线法应该是没问题的吧!)
有高手搞搞是什么问题所在吗

网友:
还是宽带和路由的问题大啊,之前我这个也是,但是掉的时间比你这个长啊

网友:
本地受限就是设个IP行了,因为机子一下子无法从路由获得分配的IP罢了。网线接线按标准接是没有问题的,因为现在有路由或交换机都有自动反转端口的功能,你的情况应该简单位试试就知是什么回事了,不能上网不代表不能上QQ,能上QQ不能上网多是DNS服务器地址的问题,关键是电脑到路由通不通,路由有没有拔号。

网友:
问题是外插网卡不会出现这问题呀!路由是自动IP 设IP没什么用吧!自动IP就本地受限!就搞不懂是不是集成网卡有问题呢

网友:
驱动下网卡驱动,路由重启。你说刚开始进去几分钟就受限了,那肯定不是网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