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w1907无输出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10-04):
前几天接了一台HP W1907的液晶,这个液晶很好拆,大家都知道的,用螺丝刀撬四个边把屏上的那个黑色边框拿下来就可以了。
不知道技巧的可以拆好几个小时也拆不开。我拆第一台的时候也拆了半个多小时。

接到的这个机子接上电源不通电。
拆开看到电源管理芯片是P1337。他的外围无件很少。按理说修起来应该很好修。
我却修了三天。

测5V和14V都没有输出。也没有短路。再测输入端400V电容上有300V的电压正常。
P1337的第8脚上有300到240V的电压跳变。
6脚有6V到12V的跳变。2脚5V。3脚0V,5脚0.14V。
换P1337不行。
第一感觉后级有短路。测了一下开关管,没有问题
0.27欧姆的电阻也没坏。
板上输入,输出端的二极管测了个遍,没有一个坏的。
测431也没坏,换了个新的还是没输出,
光电耦合器也换了还是不行。
上面的电阻阻值也都差不多。没有一个一个的拿下来测。

怀疑电压器坏了?但是没有一样的。没办法了。查P1337的PDF。
发现了一个好东西。

我第一脚的电压不对。第一脚为启动脚。电压没写多少V。但是超过3V就不起振了。5V完全停止。
我的这个第一脚就有5V了。
这个第一脚的电压是经过4个500多K的电阻和一个12K的电阻分压出来的。
这次知道了原因,这次就好修了。
在线测发现这几个电阻的阻值都不是很大。
先拆掉一个让他与主供电断开。测这四个电阻值都变小了。郁闷啊。电阻变小的很少啊。应该说极小。都是变大。
没办法把好几个都拆下来测,又都正常了。难到是PCB漏电。把PCB刮干净,再焊上这四个电阻。阻值又正常了。
通电,第一脚电压为2.4V.
再测输出端也有5V和14V了。
装机测试。用了2个小时没事。(别以为这样就修好了。)
到了下午大约用了有4个小时又不通电了。。

网友:
又拆开,测第一脚的电压为3V了。郁闷了。
而且电压有点上涨的趋势,但是很慢。0.01V的涨。
也不管什么原因了。把4个电阻都换了,并且把那个12K的下拉电阻也给换了,换成了一个10K的,
这次的第一脚的电压为2.001V,等了5分钟也不涨了。上机测了半天也没现问题,客户来了就拿走了。

网友:
修的不容易,就像修进水的本本一样一步步查条件了。不过修了这时间,不知收了多少钱进帐啊

网友:
有时候修机子,几天,算下来,真不划算,可修好才高兴

网友:
说是三天,又不是整天都在修。就是一天修上20分钟,没思路了就出去玩会。呵呵。

网友:
很有思路。这个电路电阻出问题的还是蛮多的。

网友:
不错,好经验,支持分享

jlhdcwl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1脚不是启动脚,而是电源过压保护。8脚HV才是IC启动脚。你判断出错走弯路了。

网友:
不错,谢谢楼主 好例子  修好是一种乐趣,没修好是一种郁闷...

网友:
楼主修好机子,没有找出原的电 阻没坏为什么电压会慢慢的上来吗

网友:
学习掌握元件各脚的功能,明白它的参数设置和工作条件,对维修的确会有一些帮助,如果没有修过这种故障,又不去研究PDF文档所说内容,单凭一个电压,我们通常就会认为1脚有5V电压是正常的,那样对修复这种问题就会设下障碍。
4个510K的电阻,阻值都变小不太可能(当然也有万一),楼主所上的图不是原机的,有可能原机的线路上还有别的支路影响测量结果。
Q003和ZD804(13V),这两个件也应该放在重点检查对象里。

网友(点评):
说的在理!估计楼主那机器还得返修,电压上涨应是ZD804和三极管的热稳定性不良。

网友:
不错   学习了

jlhdcw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根据楼主的思路,我修好了DELL的机器,并了一个大电阻,1脚电压下来了

网友:
看来楼主真的下工功了,想问下大家用哪个软件   ,返译PDF的文件好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