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 不触发 (南桥挂了)

楼主(2011-10-04):
     昨天接到一台不开机的联想C466本子,叫客户留下来,查到故障再报价给他。客户走后,上可调电源待机0.02A正常,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了两秒钟又灭了,电流表没有反应还是0.02A,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。拆出裸板(板号:IHL00-la-3691p INTEL 集显)目测下了,没有什么异常,测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,上可调电源又试了下还是一样。测开关键上有17V的电压,感觉不正常,后来上基地论坛查了下,17V是正常的,赶紧找了下图纸运气不错,图纸也有。上图

开关键上17V电压,开机信号ON/OFFBIN# 通过D12双二极管进IO KB926QFA1。测D12 2PIN 3PIN正常

IO KB926QFA1 供电正常,按开关键,IO 18PIN PBTN OUT#信号向南桥发出了低电平跳变,IO应该没有问题。PBTN OUT# 应该是IO向南桥发出的上电请求

正常情况下,南桥应该会将6pIN 14pin 的 PM_slp_s3#   PM_slp_35# 置为高电平,但这两个信号我测了一下,一直处于低电平,

南桥的供电正常,32.768波形正常,上电请求变成了肉xxxxxx打狗{:soso__8758291721237972418_1:}判断南桥应该挂了,问了下以前的师傅,他也肯定的说南桥坏了,说以前修过三四台了都是南桥坏了(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通病了)。报完价客户同意修了,果断上BGA换了个南桥,果然可以触发了,装机后一切正常,修复了!(没相机,没法上实物图)
    新手修机,说的不正确的地方,请高手指教,一定要指教{:soso__13206434362374001647_2:}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恭喜了

网友:
楼主厉害   恭喜恭喜

网友:
楼主修机器思路清晰明了,不错!

网友:
遇到一个Y430的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!现在看到LZ的结合我的估计有门!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55542-1-1.html

网友A:
楼主维修过程写的很明白了,谢谢分享,让奄也知道开机针有17V的了。

网友:
大哥技术不错啊!!!~~以后多发一点贴啊!!!~~

网友(点评):
哪里呀,很多搞不定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维修过程写的很明白了,谢谢分享,让奄也知道开机针有17V的了。

我也是在论坛上看到的

网友:
思路直接了当,够明确

网友:
技术不错,学习学习,修的真好。

网友:
虽然完全看不懂,但是觉得楼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

网友:
我的那个V3000 SLP S4#一直没有电,TPS51120给的.不知道正常不?难道也会是南桥~~~

网友:
图纸助阵,思路清晰技术可嘉。

网友:
楼主真谦虚,以后有好贴多发点出来 大家一起学习下

网友:
    不一定南桥坏了,修过很多台这种机器,RSMART这个信号量量,把南桥微微加热几10秒就可以触发的!南桥空焊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(点评):
谢谢您的提醒,这个没注意,HBM的南桥容易空焊不?压压桥能不能看出来?

网友:
恭喜楼主,不错的开始

网友:
还是上电时序啊,楼主强!

网友:
楼主理解的不错哦

网友:
楼主厉害了,好多不开机的跟南桥有关

网友:
分析得很好。

网友:
蛮好的  继续努力

网友:
相当不错  时序以不错   学习了

网友:
学习啦,最近为这个烦恼呢

网友:
思路不错 还行

网友:
建议楼主换SB之前把 RSMRST信号也查一下保险起见。(偶也是新手)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没注意,谢谢提醒,这个肯定要查的

网友:
联想的机器只要是不开机,一般就是SB,BIOS。

网友:
写的过程很详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