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星17寸显示器无显示

楼主(2011-10-04):
按电源开关 有消磁声音   但是指示灯闪烁(黄灯) 无显示      打开看看   灯什么的不亮     如何判断哪里坏了?    检测步骤大致说说        G1无电压   G2 0.8V

网友(点评):
输入VGA信号没有?

网友:
电源板 看看高压条部分

网友:
先测试灯管。。在看电源板。。然后在检查、、、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用点屏套件一个一个的排查一下就知道了,应该是高压板或驱动板坏了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输入VGA信号没有?再看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?

网友:
楼上几位大哥是CRT呀,拜托下次仔细看帖呀!黄灯是无信号,开机有声音是高压产生的声音吧!建议测下显象管RGB三个阴极电压。如有高压产生,没信号,重点查尾板电路。

网友:
RGB没有电压、、、

网友:
我晕,G1、G2明明是CRT的工作电压,几位大哥哥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!顺便问问楼主,有升压吗

网友: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(点评):
论坛不允许灌水,你不是不知道吧!? 没有删除,扣分好意提醒,还要恶言相向。 警告一次!三次后系统自动禁止你。

网友:
亮黄灯,说明机器的CPU都没有正常工作,所以重点检查CPU的工作条件和VGA13,14脚到CPU之间的电路有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