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按CapsLock键盘自动重启

楼主(2011-10-04):
今天遇到一台DELL D620机器,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,但只要按CapsLock键就会自动重启,重装过系统,换过键盘还是一样,不知什么问题?
自动重启

网友:
拆开主板看有没有进过水呢

网友:
振动一下机身会不会重启? 这机器除了显卡容易坏的一般没别的故障.

网友:
打一下键盘接口阻值,不行再换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