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导致的液晶显示器跳动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1-10-04):
   如题,显示器时不时的跳动,一开始以为是液晶问题,后来换了机子还是那样,后判断是主板问题,这倒少见,不清楚是哪的问题,不知道各位大侠是否碰到过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屏供电不稳定?

网友:
有一会也是液晶闪动不是很明显,把显卡电容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次GF5200散热片拆下重上硅脂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