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自动升缩门主控板问题

楼主(2011-10-04):
先看图: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My Documents\My Pictures\0031.jpg
该板被人修过了,怀疑光耦被人装错了,(图中红点的位置)谁有这块板的原装高清图啊?
12C5404AD的单片机,不接所有外设,通电测试,单片机外左右限位还有防爬输入灯亮,短接感应器也没有用。
PS:故障内容就是不动作,主控没有输出。

网友:
高手们呢,谁在啊,
PS:查到12C5404第18脚无电压,18脚外接了一个102的电阻,电阻下端接了一个类似1117的不明物体,三个脚,右边的脚接地,中间接电源,左边接到上述电阻,该元件上标述了BART字样,不知道这个元器件是什么东西?请高手们指教。

网友:
1117是3端稳压。

网友:
一般是复位IC。

网友:
我怎么看不到图,瞎了吗?

网友:
楼主你的图风吹走了!别人看不到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