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G41C+主板奇怪掉电,求思路

楼主(2011-10-04):
昂达G41C+,雷击二修板,到手已被摘掉网卡芯片。

上电能触发开机,复位灯狂闪,一到数秒后掉电,这时测开机针和复位针均有3.3V电压,但无法再次开机。

拨掉4P CPU供电,现象一样。

开机后,马上短接复位脚,可以一直保持加电状态,复位灯也一直亮,说明复位电路和开机电路应该是正常的。

该板的IO是NCT5571D-2,网上找不到PDF资料,应该是新型芯片,谁有的多谢提供下。现在该板无从下手,求各位提供下思路。

网友:
没人帮助吗?

网友:
你发到主板维修版块啊

网友:
个人感觉是南桥的问题     换换南桥试试     先查其工作条件也行

网友:
coms跳线,跳好了吗?

网友:
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。应该是这边出问题了,图纸没有帮不了你。

网友:
找不到这个IO的资料,现在是无从下手

网友:
是的g41  有些新板子的图纸  现在不太好找    自己多查查资料  也需能碰到

网友(2014-08-27):
有图纸吗

网友A(2015-08-09):
请问楼主的板是不是昂达G41C V.0的板,我的板南桥背面R306的电阻掉了,阻值不知多大,求知道的朋友告知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的板是不是昂达G41C V.0的板,我的板南桥背面R306的电阻掉了,阻值不知多大,求知道的朋友告知,谢谢

都几年前的贴了,还顶上来?这板早不在手上了

网友:
南桥坏,换吧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5-09-16):
南桥坏通病

网友:
原来真的是南桥出问题,我也有点小聪明,另,几年前的贴,再温习一下也无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