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雅145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1-10-04):
优雅1450开机掉电,电流只跑到0.2A,开机瞬间测1.8V和1.05V有,就是无CPU供电,

网友(点评):
建议直接送修,有钱大家赚噻,不要在一个机器上浪费掉赚其它钱的时间哟

网友:
CPU供电IC ISL6262ACRZ,测ISL6262ACRZ的20脚VIN和22脚VDD供电正常,

网友:
先换个cpu看看吧

网友:
先打一下CPU供电电感阻止。再查IC工作条件。一步一步查

网友:
CPU应该没问题,不上CPU也掉电的

网友:
期待进一步的结果。

网友:
先换个CPU试一下。。在进行下一步检查。。。

网友:
先查一下PIN44 vr_on是否有电压

网友:
PIN44 vr_on开机瞬间有3.3V电压

网友:
CPU应该没问题,就是不知道此板是不是不上CPU就不能开机

网友:
等明天ISL6262ACRZ到了,先换了再说

网友:
今天换了ISL6262ACRZ还是一样,开机掉电

网友:
今天换了南桥也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