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6000 进系统 进pe 都掉电 求思路?

楼主(2011-10-04):
试了好多变都掉电     求高手出手相助

网友:
上次好像在论坛里看到过这个问题!你找找   好像是干桥干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  你不是高手

我也是菜鸟

网友:
什么CPU ,是不是AMD的

网友B:
AMD的机器,可能是北桥空焊了。也有可能是CPU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MD的机器,可能是北桥空焊了。也有可能是CPU坏了

我试试啊  哈哈 谢谢

网友:
楼主先换个CPU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