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高手们能开机不能关机故障啊

楼主(2011-10-04):
自用的一个AM2CPU,NV二合一桥,点开机电源可以正常输出各路电压,各风扇都转,但电源指示灯不亮,,机器也不跑码,,点关机不能正常关,,,持续按着关机键,电源会发出吱吱的响声,,,高手们给分析一下最有可能是那的问题啊?

网友:
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通病

网友:
换一个IO试一下

网友:
楼主还是把开机电路查下  看俺有没有那个三极管对地了 在看看IO 还有南桥 !

网友:
电源 和桥面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