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50进水修复后的郁闷

楼主(2011-10-04):
联想V450进水机,清洗烘干后开机掉电,检查出CPU供电芯片PU2无19V,飞线解决,变成开机不显,因进水部位在南桥和PU2,重做南桥开机正常,现在问题是,用电池或者适配器都可以使用,用适配器给电池充电也好的,但在使用过程中,拔掉适配器就出现掉电,要重新开机才可以,用电池时插适配器也没有问题,郁闷,望大家探讨一下,谢谢

网友:
是我的话 跟客户说 电池坏了   充放电部分的电路还是有点难度的

网友(点评):
这个以前干过,:电池可能坏了,换了电池也不一定好,你这个进水的机子,能修亮不错了,想完美只有换板了。不过这只是忽悠哦,千万别多干

网友:
跟客户说 电池坏了

网友:
不好解决啊,自己拿注意吧...

网友:
这种情况下,我就不修了为。

网友:
发个图画大家讨论讨论

网友:
这个没遇到过。呵呵。

网友:
点EC 127脚 看拔掉适配器时是否有跳变

网友:
修这样的进水的一般收费几何哟。

网友:
努力就好了   大不了说电池坏了

网友:
这样的我办不了,直接换板了

网友:
差不多就行了,编编瞎话应付过去就行了

网友:
用电池或者适配器都可以使用,用适配器给电池充电也好的,麻烦就在这个地方,呵呵

网友:
http://www.uoaso.com/?fromuid=78495

网友:
单独用电池能够用吗?能用多久?如果单独用电池能用的话就比较难办了。

网友:
更换电池放电和公共点相连的那个MOS管试下

网友:
估计还是EC部分的问题,转换环节有问题。

网友:
拔掉适配器后出于节能的目的有些电压不出来,你是不是飞线没看图纸